求助:vivado显示逻辑烧写完成,但逻辑加载失败!!!

楼主(2021-05-10):
FPGA为zynq7000,使用vivado烧写逻辑,显示烧写完成,但下电之后加载逻辑失败,down灯不亮,电流值也不对(之前有过这种现象,换了FPGA,这次也换过了,但还是不行).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没有  复位什么的测量了都行 烧写的flash在别的板子上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复位什么的测量了都行 烧写的flash在别的板子上也是好的

先别下载。用VITIS单步调试一下,看看程序能否正常运行。你这现象可能是DDR部分参数就没配置对,FSBL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