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Q210启动内核过程的问题???请大神给看看

楼主(2021-05-11):
请教各位大神,在天嵌的TQ210的板子上运行linux内核,可是运行到这一步就卡住了

## Transferring control to NetBSD stage-2 loader (at address 0000a0e1) ...

换了几个内核都不行,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相应的教程看看吗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检查一下吧,都在这块卡住也太奇怪了吧

网友:
建议看看官方提供的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