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设计中,要挖空电感下的GND避让走线呢?

楼主(2021-05-11):
为什么PCB设计中,要挖空电感下的GND避让走线呢?

网友:
    说是电感那块频率特别高,底下有GND的话,GND里的干扰信号可能会影响到电感信号

网友:
    抽象的 说是
    1、电感是干扰源 会影响其他信号  在其本体下面尤其明显,所以我们一般对其所有层挖空,
    2、有时候也担心在底下敷铜焊接的时候由于散热不均容易吧铜皮烫坏 距离过近容易造成短路

电感相当于一个磁场,如果下面走线,磁场变化就相当于在切割磁感线

网友:
    支持3楼的回复,所以还是挖空比较好

网友:
    电感是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