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删掉了原理图库,请问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楼主(2021-05-11):
不小心删掉了原理图库,请问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
    啊这,,只能依据原理图生成库,然后再整理吧,我只想到这一个办法,蹲一个大神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你确定是删除了?还是把添加在库里的文件移除了?

网友:
    如果文件保存了重新打开就可以,没有保存的话只能重新绘制了,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
    去回收站找啊

网友:
    如果你有設定固定一段時間會自動儲存檔案,可以去暫存的地方找找

网友:
    原理图库重要吗???除了电阻电容电感二三极管,接插件等能通用,一般芯片什么的不是都现用现画的么。不要纠结。如果你用图库做过原理图,那就从原理图再生成一次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