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汽车车灯控制器程序求指导

楼主(2021-05-11):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这个是程序
这是电路图
要求能够实现:
按下刹车键K1,6个灯管同时点亮。
按下左转键K2,D3向D1灯管延时一秒依次点亮。
按下右转键K3,D4向D6灯管延时一秒依次点亮。
按下停车键K4,6个灯管同时闪烁点亮。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按键接口////////////////
sbit k1=P1^0;                //刹车信号
sbit kz=P1^1;                 //左转信号
sbit ky=P1^2;                 //右转信号
sbit k2=P1^3;                 //停车信号
///////左边led接口///////////////////////
sbit z3=P2^5;                   //左1
sbit z2=P2^4;                   //左2
sbit z1=P2^3;                    //左3
///////右边led接口///////////////////////
sbit y1=P2^2;                    //右1
sbit y2=P2^1;                    //有2
sbit y3=P2^0;                    //右3
bit flag=0;                      //开始循环标志位
uchar num,miao;
void delay(uint ms)              //ms级延时函数
{
        uchar j;
        for(ms;ms>0;ms--)
                for(j=110;j>0;j--);
}
void kong_zhi()             //信号控制函数
{
        if(k1==0)             //刹车信号
        {
                delay(10);         //消抖
                if(k1==0)
                {
                        z1=z2=z3=y1=y2=y3=0;       //刹车所有6只尾灯同时亮
                }
                while(!k1);                      //刹车松开检测
                z1=z2=z3=y1=y2=y3=1;          //刹车松开所有6只尾灯同时灭
        }
        if(k2==0)                         //停止信号
        {
                delay(10);                    //消抖
                TR0=1;                      //开启定时器
                num=0;
                while(!k2)                   //停止松开检测
                {
                                              //500ms的亮灭信号既是1HZ
                        if(num<10)z1=z2=z3=y1=y2=y3=0; //停止所有6只尾灯同时亮
                        if(num>10)z1=z2=z3=y1=y2=y3=1; //停止所有6只尾灯同时灭
                }
                z1=z2=z3=y1=y2=y3=1;           //停止松开所有6只尾灯同时灭
                TR0=0;             //关闭定时器
        }
        if(kz==0)            //左转
        {
                delay(10);
                TR0=1;         //开启定时器
                num=0;
                miao=0;
                while(!kz)
                {
                        if(ky==0)
                        {
                                z1=z2=z3=1;
                                while(!ky)
                                {
                                        if(miao==0)y1=z1=0;                 //1s
                                        if(miao==1)y1=z1=y2=z2=0;         //1s
                                        if(miao==2)y1=z1=y2=z2=y3=z3=0;  //1s
                                        if(miao==3)y1=z1=y2=z2=y3=z3=1;   //1s
                                }
                        }
                        if(miao==0)z1=0;           //1s
                        if(miao==1)z1=z2=0;       //1s
                        if(miao==2)z1=z2=z3=0;   //1s
                        if(miao==3)z1=z2=z3=1;   //1s
                }
                z1=z2=z3=1;              //停止松开所有尾灯同时灭
                TR0=0;                 //关闭定时器
        }
        if(ky==0)                 //右转
        {
                delay(10);
                TR0=1;             //开启定时器
                num=0;
                miao=0;
                while(!ky)
                {
                        if(kz==0)
                        {
                                y1=y2=y3=1;
                                while(!ky)
                                {
                                        if(miao==0)y1=z1=0;//1s
                                        if(miao==1)y1=z1=y2=z2=0;//1s
                                        if(miao==2)y1=z1=y2=z2=y3=z3=0;//1s
                                        if(miao==3)y1=z1=y2=z2=y3=z3=1;//1s
                                }
                        }
                        if(miao==0)y1=0;//1s
                        if(miao==1)y1=y2=0;//1s
                        if(miao==2)y1=y2=y3=0;//1s
                        if(miao==3)y1=y2=y3=1;//1s
                }
                y1=y2=y3=1;                //停止松开所有尾灯同时灭
                TR0=0;                   //关闭定时器
        }
}
void main()                 //主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中断
        TR0=0;           //关闭定时器
        while(1)
        {
                kong_zhi();   //信号控制函数
        }
}
void T0_ini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
                num=0;
                miao++;
                if(miao==4)
                miao=0;
        }
}

网友:
复位电路错误,LED 限流电阻阻值选取得怡当

网友:
    F:\常用电子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