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

楼主(2021-05-11):
请哪位大佬指点一下,上面那个-12v电压是怎么输出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呀!下面是一个5v到12v的升压电路,上面-12v是怎么从sw引脚上去经过那些输出-12v的呀!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只要SW有波形,就能整流出来。
但感觉倍压整流后电压可能是-14V才对:

(5-12)*2 = -14V

网友A:
上面这个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
+12V的电压是在输入电压+5V的直流基础上,再叠加SX1308的SW脚的交流电压半波整流出来的。
那么说明SW的交流电压峰值为12-5=7V。
7V的交流峰值经过倍压整流电路之后,就是+14V或者-14V。
至于是正还是负,取决于倍压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D1、D2的正向电流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
    +12V的电压是在输入电压+5V的直流基础上,再叠加SX1308的SW脚的交流电压半 ...

活捉大牛一枚,讲的一点没错,  不过 SW节点的电压峰值12-5=7是什么原理,麻烦讲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活捉大牛一枚,讲的一点没错,  不过 SW节点的电压峰值12-5=7是什么原理,麻烦讲一下

+12V的电压是在输入电压+5V的直流基础上,再叠加SX1308的SW脚的交流电压半波整流出来的。

补充一个条件:二极管整流电路输出直流电压是峰值电压。例如有效值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电路,得到的直流电压是220*1.414=311V(所以要用400V滤波电容)。

    那么说明SW的交流电压峰值为12-5=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电压是在输入电压+5V的直流基础上,再叠加SX1308的SW脚的交流电压半波整流出来的。

补充一个 ...

优秀优秀

网友:
    都在扯蛋  看清楚人家问负压怎么来的,其实就是电感储能  电感充电的时候一个电源极性 电源放电的时候一个电源极性,后面确实是被压整流  只是是负整流,这是最经典的 取负压电路 ,电压高低 和稳压管有关系

网友:
    单管交流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