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I,IC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11):
    AXI,ICT是什么意思?

网友: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的简称

网友A:
    自动光学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光学检查

    刚才查了一下 知道了

网友:
    AXI(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是一种总线协议,该协议是ARM公司提出的AMBA(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Bus Architecture)3.0协议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面向高性能、高带宽、低延迟的片内总线。它的地址/控制和数据相位是分离的,支持不对齐的数据传输,同时在突发传输中,只需要首地址,同时分离的读写数据通道、并支持显著传输访问和乱序访问,并更加容易就行时序收敛。 AXI(Automated X-Ray Inspection),自动X射线检测,光学检测系统的一种。

    ICT是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 。它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领域。
    同时在集成电路领域  ICT 是指在线电路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