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总体参数的设置

楼主(2021-05-11):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pads LOGIC里的Tools》options对话框中的General,在PADS中对原理图的操作这篇中,我们认识了原理图零件,在PCB LAYOUT画原理图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要了解,那就是下图的参数设置。

1. Cursor: 是对光标形状的设置,Style下有三项,分别是Normal正常大小,Small cross较小的十字形,Large cross 大一点的十字形,Fullscreen全屏的十字形。

Diagonal 是45度的十字形。

2. Gird: 格点设置。

Design: 设计格点,就是原理图操作是光标移动的距离,多用100mils

Label and Text: 象R15,自己加在原理图中的文字的格点

Display Grid: 是指我们所看到的默认黑色背景下的小白点的距离

Snap to Grid: 是否以格点为最小单位移动光标。

3. OLE objects: 插入对象的 设置。一般很少用,有时用来加公司LOGO

Disp;ay OLE object: 显示OLE物件。

Update on redraw: 在重画时更新。

Draw background: 当物件重叠时,是否透明可见。

4. 文字类型,当然是简体中文。

5. 自动保存设置。

Interval (minutes):间隔多少分钟自动存盘一次。

Number of backups: 总共存盘几次,然后循环。

Use design name in backup file name:备份文件文件名中使用原理图的名字,原默认的情况下是用logic0,logic1….

Create backup files in design directory: 在原理图的同一目录下生成备份文件,原默认的路径是PADS Projects下。

6. Backup File…: 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让你设置文件名和存盘路径。

网友:
    画之前最好把参数设置好

网友:
    我设置格点都是100、50,就是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最起码可以保证后边画原理图的时候比较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