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搞不懂的红外运放电路,请教大佬!!!

楼主(2021-05-11):
这个电路是一个红外发送和接收的一个传感器电路,实在搞不懂几个运放的原理,请教论坛里的大佬!

网友:
    U2B是不是写错了? U2A放大,U2C施密特比较器。总感觉不太对

网友:
    Q1是不是画反了,如果我看错的话。

网友:
    1、感觉U2A的输入端接到U2b的输入端是画错了,个人理解U2B应该是电压信号跟踪用,U2A是信号放大用,U2C是比较器。所以U2A的输入端应该接到U2B的输出端。  2、感觉U2B的输出信号不应该接到U2A的正输入端,应该接到负输入端,否则C2的作用不好理解。

网友(2021-07-28):
    画的神魔东西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