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模式,共地,1对1都可以,一共就3个设备,哪位朋友做过,可以帮忙讲一下吗?

楼主(2021-05-11):
    用的是MAX490,4线全双工,1对1没有问题,接到总线上就只能访问1个设备,AB,zy都加了120,不加也不行
杜邦线不超过30cm,那位做过讲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DE脚是怎么控制的呢?楼主

网友:
    终端的接口芯片必须有DE引脚,只有主机侧可以不用。

网友A:
    这是RS422而非RS485,终端的发送端必须根据协议进行控制,不发送则不能使能,否则会发生电平竞争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
    其实吧,我也不会,默默的顶个贴

网友(2021-07-05):
引用 网友A:
这是RS422而非RS485,终端的发送端必须根据协议进行控制,不发送则不能使能,否则会发生电平竞争导致数据错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