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温度过高,温度过高

楼主(2021-05-11):
友友们大家好

自己在网上买的开发板,根据提供的原理图,做了一个底板PCB
核心板用的是厂家的
在底板上面,核心板温度不是很热,属于正常温度
但是自己做的底板
放上核心板,温度很高,有点烫手,
大佬们有啥建议的么?
感谢回复

网友:
    板子长啥样

网友:
    底板上一般有电源转换电路,检查一下是不是那部分发热咯,如果是的话,就测量计算一下电源芯片的损耗和效率,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用风冷,也可以用水冷,风冷价格比较便宜,水冷效果更佳明显,已回复,请查收

网友:
    看看热源在哪。

网友:
    可以部分露铜,辅助散热,接金属外壳

网友:
    多半是电源的问题,原理图看似跟开发板一样,估计有些器件使用的不一样,或者PCB设计有问题,需要看具体的设计才能确定。

网友:
    检查线序和定义,这种情况怕是有短路或者供电电流过大(还是有短路或者电压不对)。小心小心在小心。如果只是换了底板,不会导致核心板发热的。我们自己就做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
    方便发图看看吗?

网友:
    供电是在核心板上还是底板上

网友:
    要确认具体是哪里发热

网友:
哪个平台?

网友:
大概率是电源问题,查查核心板电流电压需求再看看自己的电源部分电路合不合适.

楼主(2021-08-1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40c2fcca61374ed92a42fbb44307f93.jpg  M4 J! x' ^8 Y( n3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