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10开发板采用USB方式烧写Uboot的时候烧错文件,导致无法使用USB烧写Uboot,能用...

楼主(2021-05-11):
    TQ210开发板采用USB方式烧写Uboot的时候烧错文件,导致无法使用USB烧写Uboot,能用什么办法重新烧写Uboot?TQ210开发板上电之后,串口已经没有输出了

网友:
    确定串口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这种情况就必须先排除串口自身的情况

网友:
    把flash拆下来,用小烧录器重烧flash。虽然很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