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cb板是否短路?

楼主(2021-05-11):
    怎么判断画的板子是不是短路了
    " ]; q- |( N/ }现在板子画好了,不确定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o4 d; t( }9 Z

网友:
    你使用的绘板软件,在做DRC时对短路这一是有检查的,如果是你PCB连接画错了是可以查出来的,如果是你电路设计错了,是没办法查出来的,原理图需要你自检。

网友:
    画好后肯定要DRC的吧

网友:
    现在的软件都可以自己检查是否有短路,有的话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