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软件案例之绝缘电阻测试系统

楼主(2021-05-11):
系统组成
绝缘电阻测试系统由防爆一体机、HP3530绝缘电阻测试仪、待测绝缘电阻及脚踏开关组成。
绝缘电阻测试系统组成
产品特点
l 软件可以实现控制HP3530绝缘电阻测试仪对待测电阻的测量;
l 软件可以实现在单电阻模式下,每测20条数据后提示用户进行线电阻清零;
l 软件可以实现在双电阻模式下,每测10条数据后提示用户进行线电阻清零;
l 软件可以通过脚踏开关来触发测试的开始,极大的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l 软件具有管理员和测试员两种权限的设置,增强了系统的管理功能;
l 软件可以将测试电阻值及其相关信息保存至数据库,可供用户随时导出测试数据及信息;
l 软件将测试数据以word的形式进行导出。
基本硬件
1、防爆一体机
防爆一体机主要用于安装测试软件和测试数据导出。
2、 HP3530绝缘电阻测试仪
测试仪可选RS232通讯模块,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组成一个自动化测试系统。测试端口、充电端口都具有多种保护电路,在任何工作模式、任何工作状态下都可以确保安全。
3、脚踏开关
脚踏开关是一种通过脚踩或踏来控制电路通断的开关。在本系统中,脚踏开关与键盘按键相关联,软件监控相应的按键,当脚踏开关被触发时,进行一次电阻测试。
软件功能
绝缘电阻测试系统由用户管理、系统登录、仪器连接、功能选择及测试、历史数据查询、数据导出和包络分析组成。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只对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开放,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控性,便于管理员对使用本系统的人员管理。
用户管理界面
用户登录:用户在测试前必须要通过身份验证否则不能进入系统进行测试。用户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系统会自动识别当前用户是管理员权限还是测试员权限。
仪器连接:用于检测软件是否与DZC-8M电阻测试仪建立连接,只有在建立连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后续的电阻测试;点击相应的按钮则将会进入相应的功能模块。
功能模式选择
功能选择及测试:本软件主要有单电阻测试和双电阻测试两种功能供用户选择,功能选择完毕后,用户填写相应的测试信息并开始测试电阻。
单电阻测试模块
进入单电阻测试界面后,首先应该认真填写测试信息,测试信息填写无误后点击开始测试按钮或者踩踏脚踏开关来触发一次的电阻测试任务,直至测试任务完成退出测试界面。
单电阻测试界面
双电阻测试模块
双电阻测试界面
历史数据查询:软件会将测试数据保存至数据库,用户可根据产品代号或产品批号在数据查询界面进行历史测试数据查询。
数据导出:用户在数据查询界面查询到数据后,可导出相应的数据,导出数据将以word形式展示。
包络分析:包络分析的主要功能是对测试数据进行包络分析,能让用户更加直观的看到本次数据的相关信息。
数据包络分析

网友:
脚踏开关与键盘按键相关联,软件监控相应的按键,当脚踏开关被触发时,进行一次电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