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和hfss联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1-05-11):
各位大佬们!
请问我把brd文件导入siwave后,进行剪切后,export Q3D 并在hfss导入后,为什么在hfss里面我除了某一层的线还在,其他很多层的走线都没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定要selected net才会被导入,但是我选择后,还是只有某一层的线在…

网友A:
是不一定的,再selected net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一定的,再selected net的时候。

我试了一下,我不点击chip design 直接画了plane extent后点击export Q3D 确实只有selected net才会被选中导入。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有一些线绕得很远,我只想看他在我需要的部分对其他的线的影响。
就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重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