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各种PCB设计里面的走线线宽???

楼主(2021-05-12):
怎么设置各种PCB设计里面的走线线宽???

网友:
    信号线要和层叠,材料有关,一般需要让工厂计算提供。
    电源线一般是1A,用40mil线宽(FR4材料)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走线宽度只有一个范围吧

网友:
    把范围设置好,然后根据你的设计走线,就完了

网友:
    一般可以通过规则进行设置,设置一个最大值 最小值 和优选值  你再走线的状态下 可以按下table 更改走线的线宽

网友:
    线宽要根据载流要求,阻抗控制要求,以及厂家生产能力共同来确定。一般不要小于0.1mm,个别差分线可能会更细一点。空间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0.2mm,甚至0.3mm的线宽来走一般的信号线,如果要走比较大的电流,那么最好根据常用的铜线与电流载流能力的标准来确定线宽。比较保守的值:1OZ铜厚标准下,10℃温升的条件,1mm的铜线走1A电流,一般外层铜比内层会更厚一点,因此同样的电流大小条件下,外层的线可以更细一点。详细的可以参考以下计算器,https://www.eda365.com/article-1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