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 的的开关呢?好像v2001 中的shift + t 跟 shift + p???

楼主(2021-05-12):
有没有只显示线或pad 的的开关呢?好像v2001 中的shift + t 跟 shift + p???

网友:
CAM可以单层显示,或单独显示你想要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支持

网友:
    可以 按下键盘的“Y”键,出现Layer Table,选择你线路的那一层。
    如:art01.pho,在Draw 中按一下,会出现Colors for draws lay...按一下Hide(隐藏),即可隐藏线路,反之按下Flash 即隐藏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