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一般都用来干什么?

楼主(2021-05-12):
FPGA一般都用来干什么?

网友:
用户可以自定义逻辑。一般的数字电路,都能用fpga实现。
比如说:计数器,接口时序,纯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等等。
还有个特点是可以产生多路PWM

网友:
通信,控制,信号处理,图像视频处理

网友:
eda是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缩写,即电子设计自动化。fpga是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缩写,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eda有很多种,其中ise,quartusii和diamond,是fpga器件的开发工具。你说的maxplusii是altera公司早期的fpga开发工具,现在基本都被quartusii取代了。fpga设计就是在可编程器件内用硬件描述语言编程或者图形界面编程的方式来实现数字电路的设计。和单片机还是有区别的,单片机实现的是软件编程,而fpga是硬件编程,替代以前用离散元器件设计数字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