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导入brd文件后如何快速提取S参数?

楼主(2021-05-12):
    从HFSS提取S参数,是否必须要建模型仿真之后才能提取?有没有不用仿真直接提取的办法?或者有相关的操作步骤吗?感谢!

网友:
    siwave导入brd文件提取s参数比hfss方便

网友:
    我一般用ADS仿,不仿真如何提取结果呢?

网友:
    这种就属于无脑型,你导入仿真软件,啥都不用设置,就自动给你提取S参数?软件哪知道你要提取哪根线的?软件咋知道你是要提取S参数呢,还是要做PI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