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与flash数据线地址线连接问题

楼主(2021-05-12):
使用的DSP处理器最低位是ad2,要连接一个8位的flash处理器,最低位是不是只能连接处理32位的flash,不理解dsp和8位flash连接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最低位好像是只能连接处理32位的flash,嗯,没错。

网友:
最低位是 AD2,那么这个应该是 32bit 数据位宽的 DSP,地址每+1,则读到 4 个 8bit 数据共32bit。所以从连接上看, DSP 可以接 4片8bit的flash扩展位宽。AD2接到flash的AD0地址位。
当然具体的设计要再根据用到的芯片资料内容确定,看看芯片有没有特殊的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