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3的走线设置

楼主(2021-05-12):
哪位大神知道VX2.3走线时设置的半锁状态的走线模式,为什么走线时一会就变成不锁的状态,要不停的去设置。2 x% [: S- r; m9 L

网友:
软件问题吧,你每次设置完都会这样吗?

网友:
可能是显示设置的问题,也可能是用了不同的走线模式进行了推挤,还有可能是不经意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