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3.3V电压的通断呢

楼主(2021-05-12):
发现这样搞不行,mos管不导通的时候VCC还是有1V有的电压输出

网友A:
测量问题吧? 万用表测量时最好红色表笔接地, 用黑表笔测试. 要么VCC端有二极管, 测到了其正向压降

网友:
用个PNP,或者PMOS就可以了啊。不过要看你单片机的管脚电压是多少,3.3V的还行,要是1.8V的,就得再加个N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问题吧? 万用表测量时最好红色表笔接地, 用黑表笔测试. 要么VCC端有二极管, 测到了其正向压降

这个电路是不是PB5输出高电平,VCC输出3.3V电压呢

网友B:
你需要个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个pmos

嗯,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