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很多制造过程中的麻烦,在进行元器件布局时要考虑哪些方面?

楼主(2021-05-12):
为避免很多制造过程中的麻烦,在进行元器件布局时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由于翘曲和重量原因较大尺寸的PCB在生产中运输会比较困难,它需要用特殊的夹具进行固定,因此应尽量避免使用大于23 30cm的板面。是将所有板子的尺寸控制在两三种之内,这样有助于在产品更换时缩短调整导轨、周转箱宽度等所引致的停机时间。

网友:
    大多数自动装配设备要求PCB留出一定的边缘便于设备夹持。这个夹持边的范围应为5mm, 在此范围内不允许布放元器件和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