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部分关于逻辑与门的教程分析

楼主(2021-05-12):
逻辑与门是一种数字逻辑电路,仅当其所有输入均为高电平时,其输出才变为逻辑电平1。仅当数字逻辑与门的任何输入处于逻辑电平“ 0”时,其输出状态才再次返回“低”。换句话说,对于逻辑“与”门,任何LOW输入都会给出LOW输出。

用于数字逻辑与门给出的逻辑或布尔表达式为,对于逻辑乘法,其由单个点或句号符号,表示为(  。 给我们的布尔表达式):   AB = Q。
然后,我们可以将数字2输入逻辑与门的操作定义为:

“如果A和B都为真,则Q为真”
2输入晶体管AND门可以使用如下所示连接在一起的RTL电阻-晶体开关构建简单的2输入逻辑与门,输入直接连接到晶体管基极。两个晶体管都必须饱和为“ ON”,以在Q上输出。

逻辑“与”门可使用数字电路产生所需的逻辑功能,并带有一个符号,其形状表示“与”门的逻辑操作。
数字逻辑“与”门类型2输入逻辑与门
符号真相表

2输入与门

一种
01个0
1个00
1个1个1个
布尔表达式Q = AB读为A AND B给出Q
三输入逻辑与门
符号真相表
3输入与门

C一种
001个0
01个00
01个1个0
1个000
1个01个0
1个1个00
1个1个1个1个
布尔表达式Q = ABC读为A AND B AND C给出Q
因为逻辑AND函数的布尔表达式定义为(。),它是一个二进制运算,所以AND门可以级联在一起以形成任意数量的单个输入。但是,市售的AND门IC仅以标准2、3或4输入封装提供。如果需要额外的输入,则例如,标准AND门将需要级联在一起以获得所需的输入值。
多输入与门

因此,此6输入与门的布尔表达式为:

Q =(AB)。(CD)。(EF)
换一种说法:
A AND B AND C AND D AND E AND F给出Q
如果所需的输入数量是奇数个输入,则可以通过使用合适的“上拉”电阻将它们直接连接到电源来将任何“未使用”的输入保持为高电平。
常用的数字逻辑与门IC包括:
TTL逻辑与门
  • 74LS08四路2输入
  • 74LS11三重3输入
  • 74LS21双4输入

CMOS逻辑与门
  • CD4081四路2输入
  • CD4073三路3输入
  • CD4082双4输入

7408四路2输入与门
在下一本有关数字逻辑门的教程中,我们将介绍在TTL和CMOS逻辑电路中使用的数字逻辑“或”门功能,以及其布尔代数定义和真值表。

网友:
是的,逻辑与门是一种数字逻辑电路,仅当其所有输入均为高电平时,其输出才变为逻辑电平1。仅当数字逻辑与门的任何输入处于逻辑电平“ 0”时,其输出状态才再次返回“低”。换句话说,对于逻辑“与”门,任何LOW输入都会给出LOW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