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导通和断续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1-05-12):
在书上看到说明,在设计开关电源时,有的参数或者公式
只适用于连续导通状态
而一般判断开关电源是在连续还是临界还是断续导通状态是根据开关电源电感上的电流是否连续
如果输出功率加大,或者输入减小
电源会从连续模式变换到断续模式

那么平时用的不管是集成好的开关电源芯片,
还是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
如何判断是在什么工作状态呢?比如是不是用脉冲工作模式
是属于断续导通吗?

网友A:
三种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
而是实际情况下根据负载轻重而自动转换的。
可以用示波器测波形判断是哪种模式。

网友:
这个主要应该看电源的输出电感器和输出电容器的选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
而是实际情况下根据负载轻重而自动转换的。
可以用示波器测波形判断是哪种模式 ...

是的,用示波器即可判断是那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