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P24为高电平时N点的电压值为多少?

楼主(2021-05-12):
各位大神请问P24为高电平时N点的电压值为多少?VCC=9V(5A),H4是ETC制热片,我现在通电后测得N点电压有1.9V,理论来说是0V的,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这个图有问题,P24无论高低,Q5,Q14都是导通的。
先说Q5。D接9V,无论P24高还是低,Vds至少有4v电压,mos都是导通状态。在Vds=4V时mos可能不能完全导通,类似工作在放大状态。
接下来Q14情况可能比较复杂。Q5没有完全导通时,Q14.D电压不一定是9V。接下来Q14的Vds可能更小了,4V都不到。工作状态更不好说了。所有你测量的1.9V是有可能了。
按你的描述看,实际想控制一个加热器。Q5,Q14只需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去掉Q5,将Q14改为nmos。驱动电压改为10V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把 R40 和 R48 改为20K 试试。

网友:
MOS管为PMOS管?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设计是有严重缺陷的。

网友:
    为什么正负极都去控制?N点直接下地,下面的电路直接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