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512远距离匹配阻抗问题

楼主(2021-05-12):
请问下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请找双端转换单端电路(巴伦电路),不知道T2两个电感为何要耦合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找双端转换单端电路(巴伦电路),不知道T2两个电感为何要耦合在一起。

T2是个高频变压器,变比是1:1,电感量是1.25uf。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射频座子ANT2看进去,这个电路的阻抗是怎么计算的。TX1和TX2的输出阻抗是3欧姆

网友:
1:4我觉得

网友:
    理想balun的差分模式阻抗为0, 也就是2/3口的阻抗和1/4口相等. 对应具体电路,输出阻抗是X2 = X1+X4, X2是2口对地阻抗,X1是1口的对地阻抗,X4是4口的对地阻抗。有兴趣的可以参考附图的证明。但实际上balun不会是理想的,精确阻抗匹配需要用VNA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