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2019 软件操作问题,初学者,求指点,谢谢!

楼主(2021-05-12):
    sigrity 2019  软件操作问题
    check stackup 层叠设置时,Er 和  Loss tangent 栏目里显示 灰色,不能编辑对应参数。

网友A:
    试了一下在Material这一列下面直接空着,然后Er和Loss Tangent里面就可以填数值了。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就是在设计文件里面把层叠数值都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在Material这一列下面直接空着,然后Er和Loss Tangent里面就可以填数值了。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就是 ...

    层叠里有默认数据,但sigrity打开后是没有的,
    导出了一个层叠,填入了信息,在导入后也没有反应

另外我是直接打开的.brd文件,没有转为SPD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叠里有默认数据,但sigrity打开后是没有的,
    导出了一个层叠,填入了信息,在导入后也没有反应

哦哦。我是转成SPD文件打开后里面层叠和brd里的一致,请教为什么我用的sigrity2019不能直接打开brd非要转成SPD或者ODB++呢?

网友(2021-06-19):
    学习下了学习下了

网友:
    这里是需要到材料页面进行设置的,就好比你材料设置为FR4,还需要设置你所用FR4材料某些频率下和介电常数和损耗值
    设好之后选择FR4的时候就有相应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