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如何还原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05-12):
PCB抄板设计过程中,常常是根据实物来绘制电路原理图,所以,掌握PCB抄板实物图反推为电路原理图的方法将是进行PCB抄板设计的首要程序,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分享的也是电路板厂如何根据PCB电路板还原电路板原理图的方法。

在遇到一些小的实物,或者有需要的时候,遇到无图纸的电子产品时,需要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原理图。虽然在规模稍大的情况就,就变得很复杂,但是在掌握以下几点后,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对于简单一点的电路,就不在话下了,我们的电路板制作厂家们会根据电路板的制作方法还原电路原理图,让我们敬请期待!

电路板厂根据PCB电路板还原电路原理图方法

1.从电路板厂给出的经验是要选择体积大、引脚多并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元器件,如集成电路变压器晶体管等作画图基准件,然后从选择的基准件各引脚开始画图,可减少出错,防错在制造行业也是很重要的。

2.若印制板上标有元件序号(如VD870、R330、C466等),由于这些序号有特定的规则,英文字母后首位阿拉伯数字相同的元件属同一功能单元,因此画图时应巧加利用。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是画图布局的基础,电路板厂的电路板制作方法中有很多方法都是可以套用在还原电路原理图中的。

3.如果印制板上未标出元器件的序号,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最好自己给元器件编号。电路板制作厂家在设计印制板排列元器件时,为使铜箔走线最短,一般把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布置。找到某单元起核心作用的器件后,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同一功能单元的其它元件。

4.根据电路板厂经验来说,正确区分印制板的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以电源电路为例,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整流管的负端为电源正极,与地线之间一般均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该电容外壳有极性标志。也可从三端稳压器引脚找出电源线和地线。电路板厂在印制板布线时,为防止自激、抗干扰,一般把地线铜箔设置得最宽(高频电路则常有大面积接地铜箔),电源线铜箔次之,信号线铜箔最窄。此外,在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的电子产品中,印制板上往往将各自的地线分开,形成独立的接地网,这也可作为识别判断的依据。

5.为避免元器件引脚连线过多使电路图的布线交叉穿插,导致所画的图杂乱无章,电源和地线可大量使用端子标注与接地符号。如果元器件较多,还可将各单元电路分开画出,然后组合在一起。

6.画草图时,推荐采用透明描图纸,用多色彩笔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元器件等按颜色分类画出。修改时,逐步加深颜色,使图纸直观醒目,以便分析电路。

7.熟练掌握一些单元电路的基本组成形式和经典画法,如整流桥、稳压电路和运放、数字集成电路等。先将这些单元电路直接画出,形成电路图的框架,可提高画图效率。

8.画电路图时,应尽可能地找到类似产品的电路图做参考,会起事半功倍的作用,我们的电路板厂和各地的电路板制作厂家们就是靠这样的方法将电路原理图还原的。

网友:
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最好自己给元器件编号

网友:
以电源电路为例,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整流管的负端为电源正极,与地线之间一般均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该电容外壳有极性标志

网友:
防错在制造行业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