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锡膏流向pcb焊盘,导致虚焊问题

楼主(2021-05-12):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感锡膏不往pcb焊盘流动。往物料上跑。导致虚焊。看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不良30%,同一个电感。有一边脚会多一点。有一边不良少一点。

网友A:
    网板扩孔多大?这种情况,一般对网板扩孔就能很好改善

网友B:
    你的孔看着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板扩孔多大?这种情况,一般对网板扩孔就能很好改善

这是开孔图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孔看着好大

是比一般的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