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M以上的高频模拟电子电路是不是一定要画多层板

楼主(2021-05-12):
请问200M以上的高频模拟电子电路是不是一定要画多层板

网友A:
并不是规定了高频必须用多层板,这个看实际需求,以及EMC要求,元器件数量,还有对PCB尺寸的要求,硬件和成本等,综合评估用几层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规定了高频必须用多层板,这个看实际需求,以及EMC要求,元器件数量,还有对PCB尺寸的要求,硬件和成 ...

好的,谢谢

网友:
最好走多层板,有一层完整参考地,不走多层板的话高频信号包地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EMC超标

网友:
板的层数是由元器件的多少和走线决定的,不是由频率决定的,我们公司的超高频pcb有2层有4层也有8层板,所以这个频率不能决定板的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