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送你一份网络分析仪选型指南

楼主(2021-05-12):
网络分析仪一种能在宽频带内进行扫描测量以确定网络参量的综合性微波测量仪器。可以进行 S 参数测量、Polar 极坐标图、Smith 史密斯图等的测量,网络分析仪是测量网络参数的一种新型仪器,可直接测量有源或无源、可逆或不可逆的双口和单口网络的复数散射参数,并以扫频方式给出各散射参数的幅度、相位频率特性。
网络分析仪应用领域:
测量应用领域:放大器、同轴电缆、功分器、合路器、天线、耦合器、滤波器、隔离器、分支分配器、晶体、声表等;
可测量参数:插入损耗、衰减、隔离、增益、频响、带内平坦度、相位、群延时、回波损耗、SWR、特性阻抗、3dB 带宽、带外抑制、阻带带宽、矩形系数等。
安泰测试技术工程师建议网络分析仪在选型时应注意以下指标:
1.频率范围:提供激励的连续波 (CW) 信号及接收机测量的频率范围,用来测量射频 (RF) 和微波器件、系统和子系统在设计和制造应用中的幅度和相位响应。
2.端口数:提供两端口或四端口网络分析。仪器端口通常为 N 型母头连接头。两端口分析比如天线匹配和调节,滤波器测量,放大器测量,射频 (RF) 电缆和连接器测量;当测量多端口被测件或是高抑制度的双工器、耦合器、功分器、混频器和隔
离器时,使用四端口网络分析仪可以单次连接仪表和被测件进行全参数测试,效率更高。
3.输出功率:满足常见元器件测试提供的激励信号功率。
4.动态范围:指网络分析仪允许输入的最大功率和最小可测功率(噪声基底)之间差值。要使测量正确有效,输入信号必须在这个范围内。如果需要测量的信号幅度变化很大,如滤波器通带和阻带测试,必须增加足够的动态范围。
5.常用配件:校准套件、测试电缆、同轴线等
网络分析仪主要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是德科技(Keysight)
泰克(Tektronix)
罗德与施瓦茨(R&S)
安立(Anritsu)
中电仪器(Ceyear)
创远仪器(TRANSCOM)

网友:
是的,提供两端口或四端口网络分析。仪器端口通常为 N 型母头连接头。两端口分析比如天线匹配和调节,滤波器测量,放大器测量,射频 (RF) 电缆和连接器测量;当测量多端口被测件或是高抑制度的双工器、耦合器、功分器、混频器和隔 离器时,使用四端口网络分析仪可以单次连接仪表和被测件进行全参数测试,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