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后转移数据大小

楼主(2021-05-12):
由于RAM掉电数据会丢失,若采用RAM+FLASH+掉电检测电路的方案,当检测到掉电后,可以转移多少数据到flash中?处理器选择普通的DSP或者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
    Flash写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数据多,用铁电存储器吧

网友:
    你的思考方向反了,应该先确认需要转存的数据量,计算写入时间并留取余量来确定电源需要支持的时间。数据量很大,需要长时写入,可以加小容量后备电源解决。

网友:
    刚刚想起来,补充一下,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铁电,也可以使用超级电容,或者在没掉电之前动态写入flash,减少掉电后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