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拼板的十点注意事项

楼主(2021-05-12):
关于PCB拼板的十点注意事项

网友:
关于PCB拼板的十点注意事项,好东西,我先收藏了。

网友:
    看看拼版的时候都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们是裂片方式,总长宽,还有一些器件干涉等

网友:
    不知道跟楼主的是否一致

网友:
    分享PCB拼板的十点注意事项:1、PCB拼板的外框(夹持边)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以后不会变形;2、PCB拼板宽度≤260mm(SIEMENS线)或≤300mm(FUJI线);如果需要自动点胶,PCB拼板宽度×长度≤125 mm×180 mm;3、PCB拼板外形尽量接近正方形,推荐采用2×2、3×3、……拼板;但不要拼成阴阳板;4、小板之间的中心距控制在75 mm~145 mm之间;5、设置基准定位点时,通常在定位点的周围留出比其大1.5 mm的无阻焊区;6、拼板外框与内部小板、小板与小板之间的连接点附近不能有大的器件或伸出的器件,且元器件与PCB板的边缘应留有大于0.5mm的空间,以保证切割刀具正常运行;7、在拼板外框的四角开出四个定位孔,孔径4mm±0.01mm;孔的强度要适中,保证在上下板过程中不会断裂;孔径及位置精度要高,孔壁光滑无毛刺;8、PCB拼板内的每块小板至少要有三个定位孔,3≤孔径≤6 mm,边缘定位孔1mm内不允许布线或者贴片;9、用于PCB的整板定位和用于细间距器件定位的基准符号,原则上间距小于0.65mm的QFP应在其对角位置设置;用于拼版PCB子板的定位基准符号应成对使用,布置于定位要素的对角处;10、大的元器件要留有定位柱或者定位孔,重点如I/O接口、麦克风、电池接口、微动开关、耳机接口、马达等;

网友:
    PCB拼版的注意事项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