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用量,一般都是怎么计量的

楼主(2021-05-12):
波峰焊助焊剂的用量,各位都是这么计量的,能不能通过流量计测算,欢迎大家来讨论,看看什么方法即准确又方便。

网友A:
买个量杯,把喷头拆下来 把喷头和烧杯用塑料袋子包一下,戳几个小洞,打开手动喷雾1分钟,看看喷了多少ml,就可以算出喷1秒多少ML了,然后测一片板喷多少时间。时间乘以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量杯,把喷头拆下来 把喷头和烧杯用塑料袋子包一下,戳几个小洞,打开手动喷雾1分钟,看看喷了多少ml,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量杯,把喷头拆下来 把喷头和烧杯用塑料袋子包一下,戳几个小洞,打开手动喷雾1分钟,看看喷了多少ml, ...

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
    最好用喷雾的方式,这样助焊剂的量就不会涂布过多,不会影响到bga芯片的功能。助焊剂量的多少根据焊接上锡情况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