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 板的USB座子怎么跟结构定位上???

楼主(2021-05-12):
请问PCB 板的USB座子怎么跟结构定位上???

网友:
在画PCB之前,结构不会给结构图的吗

网友:
在画PCB板之前,结构肯定会给个结构图,然后导入PCB里,里面就会对一些特殊器件的位置有要求的

网友:
3楼说的很通透了哦

网友:
有通孔的话,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孔的中心作为基点,如果是SMD的话,那么最好把结构的零件外形和layout 封装的外形做一致,结构在DXF图纸上画一个外形框,layout工程师在PCB里照着放上去就OK了。

网友:
有结构问结构工程师,没有就自己比划

网友:
    通过焊盘和孔定位

网友:
    在画PCB板之前,结构肯定会给个结构图,

网友(2021-07-21):
    根据结构图画PCB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