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挠曲的PCB ? or 可贴片的FPCB?

楼主(2021-05-12):
1, 今日涨见识了. 我同事拿着一块可挠曲的的LED 灯板. ()
2, 没有错, 不是我笔误了, 也不是你看错了. 就是可挠的LED灯板.
3, 我原来的理解是这样的: 能贴片的是RPCB (硬板), 但曲率很小,   能折弯是叫FPCB, 但是不能贴片.
4, 问题来了, 我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RPCB 还是 FPCB 呢? 还是新型的PCB 材料, 又或者现在的 FPCB 真的可以贴件了?
5, 如有相关资料可以阅读, 请回帖告知地址或上传附件.

备注: 从外形看, 很像是RPCB, 但是, 实际曲率比RPCB大许多. 实际厚度目测应该是0.3 or 0.4左右.

以上, 谢谢!

网友:
    FPC是可以贴片的。贴片的位置进行补强,使得贴器件的位置不弯折,之外的地方可以弯折。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软硬结合板。

    谢谢,苏鲁锭. 我说的LED灯板, 指是的一个PCB上有3000个LED灯的PCB. 可以理解为一块 '手机屏'. 除了贴器件的位置, 没有之外的地方. https://www.ledman.cn/Uploads/image/20190417/5cb

网友:
    FPC目前单面贴片技术应该说已经蛮成熟了,如楼上所说,SMD背面需要有补强支撑,目前对双面贴好像还存在一定技术难点。

    谢谢 yamazakiryuji ! 怪我没有说明白, 已经补上一张图片供参考. LED 灯板就是双面贴, 特别是LED面,一个连一个灯珠.没有间隙. 所以, 不会是传统的FPC. 谢谢参与!

网友:
    FPC可贴片很早就有了,正如他们说的,加补强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本质上, 它就不是FPC了. 叫结合板吧! 谢谢参与!

网友A:
    还有一种,可以弯折的硬板,半柔性,像PCB巨头,TTM他们就能做,但是弯折次数不建议过多,他们推荐在10次内

网友:
    FPC现在已经很成熟了,被广泛应用,应该是FP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以弯折的硬板,半柔性,像PCB巨头,TTM他们就能做,但是弯折次数不建议过多,他们推荐在10次内

你提到的应该是叫Semi-flex的半柔性PCB,这是一种对硬板切削深度精准控制的PCB类型,弯曲度数不超过30°,弯曲次数小于等于5次。优点比刚性板能适度弯折,比软硬结合版要便宜,缺点就是不耐用,一般需要结构件固定,一次安装后不再变动。消费类电子产品可以考虑,车电和工业设备就不要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到的应该是叫Semi-flex的半柔性PCB,这是一种对硬板切削深度精准控制的PCB类型,弯曲度数不超过30° ...

    是的。TTM说他们其实10次内都没问题,而且当时跟他们谈的是弯折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