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怎么确定插件和贴片之间距离为3mm?

楼主(2021-05-13):
想让插件电容 或者 插件电容和贴片之间距离是3mm 怎么能固定的是3
不需要 在动手去测量 脚与脚之间的距离

网友:
这个不一定要很标准吧

网友:
    这个可以设置规则啊,也可以在两个引脚焊盘之间画一根3mm宽的线,摆放器件时自己注意别压线就行了

网友A:
    首先你的器件封装要画的标准,然后设定规则,插件与贴片焊盘的间距设成3mm不要违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器件封装要画的标准,然后设定规则,插件与贴片焊盘的间距设成3mm不要违反就行了

    这种规则怎么设置呢?

网友:
    先大概摆放然后用快捷键RP测量一下元器件之间的间距就可以。

网友:
    设置栅格为3mm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规则怎么设置呢?

    新版本的间距有边与边,丝印与焊盘,焊盘与焊盘等,要先学习一下语法,
    你可以先试试设置 SilkToSolderMaskClearance  就是丝印和焊盘间距

网友(2021-06-28):
    你可以画一条3mm的线,不压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