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波形大小波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21-05-13):
我有款电源,在低压AC85-120V的时候输出驱动都很正常,当电压变为120-150V的时候,驱动出现大小波,输出电流明显下降。当电压再次提升到150V-265V的时候,驱动波形的频率完全不对头了,输出也不对了。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电路采用电容或变压器输出,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电容或变压器传输波形(信号时),信号中不能含有直流分量,如果含有直流分量,输出波形将出现严重失真,只有驱动电路的输出波形,其占空比为0.5时,输出波形才不会产生失真,而占空比过大或过小,都会出现失真。

网友:
你的驱动电路采用电容或变压器输出,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