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的SPI配置问题,卡在等待发送完成,高手帮忙看下哪里配置的有问题??

楼主(2021-05-13):
STM32F1的SPI配置问题,卡在等待发送完成,高手帮忙看下哪里配置的有问题??

void SPI2_Init(void)
{
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Flash Pow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CS  接 NS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SCK,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SPI_SSOutputCmd(SPI2, ENABLE);
//    if(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SPI_I2S_CleaRFlag(SPI2, SPI_FLAG_CRCERR);
//

    SPI2_ReadWriteByte(0xff);
}

uint8_t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卡死在这里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网友:
上面这个只是一部分吧

网友:
这个也看不来个什么呀

网友:
看了半天,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这句不对吧,spi2挂在AP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