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 中要怎样改变d-code 呢?改变单一的和这一类的d-code 呢?

楼主(2021-05-13):
想问一下呢?就是在cam350 中要怎样改变d-code 呢?改变单一的和这一类的d-code 呢?

网友:
这个还步清楚,感觉这个软件还挺好玩的

网友:
为啥要在CAM里修改?

网友:
单一D 码的改变:方法:Edit->Change->Dcode 然后按下右键,出现Change Dcode窗口,输入D 码即可.
改变同一类的D-code:方法:Tables->Apertures 出现 孔径表(Aperture Table)窗口输入修改的数据(如:Shape、Size)OK 退出后,相同D 码的全部都已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