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在PCBA、SMT贴片加工制程中还有用吗?

楼主(2021-05-13):
qc在PCBA、SMT贴片加工制程中还有用吗?

网友:
QC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中必不可少的职位,因为工艺流程相对较多,在不同的流程段可能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而影响后续工艺进行。QC存在的必要性有下面几点一是确保PCBA成品质量二是减少前面工序中已出现质量问题而产生的后续误加工所带来的人力和材料耗费三是实现责任到人,督促产线人员正确生产态度四是防微杜渐,从问题中找出原因,改善工艺不足,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升产能效率。

网友:
smt是表面贴装,使用的机器为自动贴片机pcba可理解为成品线路板,也就线路板上的工序都完成了后才能算pcbapcba=printedcirruitboard+assembly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两者完全不一样,pcba一般由人工组装而成

网友:
而这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