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样功能的电子元件或芯片,国产和进口主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13):
请问同样功能的电子元件或芯片,国产和进口主要有什么区别质量?稳定性?

网友:
同样功能下,区别在于性能。举个栗子:都是MOS管,国产的内阻10mR,进口的5mR。进口漏电流IDSS<1uA,实际100nA,某些产品也<1uA 实际800nA

网友:
一致性,稳定性,可靠性,价格,各有优缺点,按需要选。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集成电路查询软件,在这个软件里面可以查询到所有的元件的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