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工艺,是什么影响锡膏印刷的质量

楼主(2021-05-13):
锡膏印刷是SMT的第一道工序,如果处理不好,那么接下来的其他环节都会受到影响。SMT是PCB生产中重要的环节,应当把控好这一道关卡。那么,是什么影响锡膏的印刷质量呢?

1.锡膏的质量

锡膏是将合金粉末与助焊剂等混合而成的浆料,元器件是否能够很好地焊接到焊盘上,锡膏的质量很关键。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锡膏的粘度:合金粉末的数量、颗粒的大小、温度、刮刀的压力、剪切速率、助焊剂活性等。如果锡膏的质量不过关,则不能很好地实现焊接,最终印刷的效果自然不理想。

2.锡膏的存放

除了质量之外,锡膏的存放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锡膏需要回收使用,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湿度等问题,否则就会对焊点质量产生影响。过高的温度会降低锡膏的黏度,湿度太大则可能导致变质。此外,回收的锡膏与新制的锡膏要分别存放,如果有必要,也要分开使用。

3.钢网模板

钢网是将锡膏涂敷在PCB板上所需要涂锡膏的焊盘,钢网的质量直接影响焊膏的印刷质量,加工前必须做好钢网厚度和开口尺寸等参数的确认,以确保焊膏的印刷质量。

PCB板上元器件的间距大致是1.27mm,1.27mm以上间距的元器件,不锈钢板需要0.2mm厚,窄间距的则需要0.15-0.10mm厚,根据PCB上多数元器件的情况决定不锈钢钢板厚度。

4.印刷设备

印刷机是将锡膏印刷到PCB样板上的设备,它是对工艺和质量影响最大的设备。印刷机主要分为手动印刷机、半自动印刷机和全自动印刷机。这些印刷机有各种不同的特点和功能,根据不同的需求,使用不同的印刷机,以达到最优的质量。

5.印刷方式

焊膏的印刷方式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印刷,网板与印制板之间存在间隙的印刷称为非接触式印刷,在机器设置时,这个距离是可调整的,一般间隙为0-1.27mm;而焊膏印刷没有印刷间隙的印刷方式称为接触式印刷,接触式印刷的网板垂直抬起可使印刷质量所受影响最小,它尤适合细艰巨的焊膏印刷。

6.印刷速度

刮刀速度快有利于网板的回弹,但同时会阻碍焊膏向印制板焊盘上传递,而速度过慢会引起焊盘上所印焊膏的分辨率不良。另一方面刮刀的速度和焊膏的粘稠度有很大的关系,刮刀速度越慢,焊膏的粘稠度越大;同样,刮刀速度越快,焊膏的粘稠度越小。

网友:
    方式、速度、锡膏、设备、钢网

网友:
    学习了,第一道工序要把好关

网友:
    把好关,对后面的有好处

网友:
    SMT是PCB生产中重要的环节,应当把控好这一道关卡。

网友:
    锡膏印刷是SMT的第一道工序,如果处理不好,那么接下来的其他环节都会受到影响

网友:
    锡膏印刷是SMT的第一道工序,如果处理不好,那么接下来的其他环节都会受到影响。SMT是PCB生产中重要的环节,应当把控好这一道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