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4412开发板Qt网络编程-UDP实现服务器和客户端

楼主(2021-05-13):
UDP 协议是开放式,无连接,不可靠的传输层通信协议,但它收发数据的速度相对于 TCP 快很多,常用在传输音视频等数据量非常大的场合。
udp 网络编程只需要使用一个类 QUdpSocket。

本实验中对 QUdpSocket 的基本使用:
1.创建 QUdpSocket 对象。
2.绑定端口号
3.数据到来触发 readyRead()信号。
4.读取发送数据。
5.关闭。
具体步骤:
步骤一:组装 ui 界面,和 TCP 章节搭建 UI 界面方法一致。

步骤二:编写代码
1.创建 QUdpSocket 对象,使用 bind 函数绑定端口号和套接字,数据报到来后会发出信 号
(),在绑定的槽函数内去读取数据。
2.读取数据,数据到来 hasPendingDatagrams()返回 true,再用 pendingDatagramSize()获取数据报的长度,如果数据没有被读取
完,hasPendingDatagrams()就会返回 true,直至数据都被读取完。
readDatagram(data,size);
参数 data 为读取的数据,size 为数据长度。
3.发送数据,使用 writeDatagram 函数,
writeDatagram(const char *data, qint64 len, const QHostAddress &host, quint16 port);
Data:发送的数据。
Len:发送的数据长度。
Host:目标 IP 地址。
Port:目标端口号。
4.关闭 socket 套接字。
代码如下:

udp.h

#include <QMainWindow>

#include <QUdpSocket>

namespace Ui {

class Udp;
class Udp : public QMainWindow
{

Q_OBJECT

public:

explicit Udp(QWidget *parent = 0); ~Udp();
QUdpSocket * udpSocket;

private slots:

void on_pushButton_clicked();
void readyRead_Slot(void);
void on_pushButton_3_clicked();
void on_pushButton_2_clicked();
private:
Ui::Udp *ui;
};
udp.cpp:

Udp::Udp(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Udp)
  25. ui->setupUi(this);
  26. udpSocket = new QUdpSocket(this);
  28. Udp::~Udp()
  29. {

  30. delete ui;

/*
* 打开按钮
*/
void Udp::on_pushButton_clicked()

{

//绑定本端口的端口号

if(udpSocket->bind(ui->cliEdit->text().toUInt()) == true){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提示","成功");
}else{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提示","失败");

  43. //绑定数据信号和槽函数
  44. connect(udpSocket,SIGNAL(readyRead()),this,SLOT(readyRead_Slot()));
  46. /*
  47. *读取数据槽函数

  48. */

  49. void Udp::readyRead_Slot()
QString buf;
QByteArray array;
//hasPendingDatagrams()返回 true 时表示至少有一个数据报在等待被读取
while(udpSocket->hasPendingDatagrams()){
//获取数据
array.resize(udpSocket->pendingDatagramSize());
udpSocket->readDatagram(array.data(),array.size());

buf = array.data();

ui->recvEdit->appendPlainText(buf);

}

/*
* 发送数据

*/
void Udp::on_pushButton_3_clicked()
quint16 port;

QString sendBuff;
QHostAddress address;

address.setAddress(ui->ipEdit->text());//目标机地址
port = ui->portEdit->text().toInt();//目标机端口号

sendBuff = ui->sendEdit->text();//发送的数据

//发送
udpSocket->writeDatagram(sendBuff.toLocal8Bit().data(),sendBuff.length(),address,port);

}

/*
*关闭
*/
void Udp::on_pushButton_2_clicked()

{

udpSocket->close();
}

网友:
    4412开发板Qt网络编程-UDP实现服务器和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