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控制PNP三极管基极电流从而控制发射极-集电极电流原理

楼主(2021-05-13):
    如图驱动电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发射极-集电极最大电流上不去,怀疑是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于是将R10阻值换小,发射极-集电极最大电流可以增加。想必更换R10阻值在这个电路中影响的是基极电流,请问理论依据以及怎样计算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懂

    哈哈哈,我也没怎么看懂,你是哪里不懂,看看我们一样吗?

网友(2021-08-07):
    这是一个类似LDO的电路,我是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顺便混下分

网友:
    运放-极输入的是什么信号?测一下R10的波形,感觉会深度饱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