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电磁阀为什么器件这么烫手?

楼主(2021-05-13):
以前一直用这个电路控制电磁阀,我接手后也没注意。最近实验的时候发现TIP122管子导通后温度上升很厉害。电磁阀24v,内置电阻18欧姆。实测Vce只有0.9v,Ic是1.1A,为什么烫的这么厉害?板子已经出来了,各位大神看有救么?

网友:
    我没去看规格书  我觉得是你对1W的发热功率有误解,1W的就算是220封装  依然会烫手

网友:
    可以更换为mos管,内阻小,消耗的功率也小

网友:
    首先这个三接管必须要加良好的散热,其次三接管内阻大,短时间工作可以,长时间工作建议还是换场管。

网友:
    把R28换成10k看看

网友:
    减小R28,R19的值看看
特别是R19

网友:
    TIP122的控制级用24V太高了

网友:
    学习,努力,加油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