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解多元不等式

楼主(2021-05-13):
已知不等式方程组
z+b1<0;
z+b2<0;
z+b2+b1<0;
z+b3<0;
z+b3+b1<0;
z+b3+b2<0;
z+b3+b2+b1<0;
z+b4<0;
z+b4+b1<0;
z+b4+b2>0;
z+b4+b2+b1>0;
z+b4+b3<0;
z+b4+b3+b1<0;
z+b4+b3+b2>0;
z+b4+b3+b2+b1<0;

并且要求其中的所有参数的绝对值之和最小:Min=abs(z)+abs(b1)+abs(b2)+abs(b3)+abs(b4);
此时参数z,b1,b2,b3,b4的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这应该是线性规划,linprog函数了解一下

网友A:
    所有参数均为0就是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参数均为0就是解吧

    所有参数都是0,不就没意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