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电路烧毁了,请教论坛大佬!!

楼主(2021-05-13):
我把电路框图画了一下:
两块板子通过485,AB两线通信。左边板子,暂称A板,485电路没有任何保护。右边B板,有放电管接到保护地PE,TVS接到B板信号地GND2,然后到mcu还有光耦隔离。 A板和B板都是交流220V通过开关电源供电,A板开关电源上没有Y电容,B板有Y电容。然后昨天一上电A板就烧了,22Ω的电阻和1mm的铜箔全部烧毁。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有高压进来了。现在想知道这个高压是哪里来的,以及烧毁电路的途径。恳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一上电连1mm的铜箔都烧毁,显然是电路故障了

网友:
连通前拿万用表测一下两个板子的A与A、B与B之间是否有很高的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

网友:
典型的接地问题。A板没有良好的接地。量一下两个485的GND,它们之间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流这么大,肯定是电源直接接进去了,一般这种没有保护的最多烧坏485芯片,没有那么大的能量烧电阻和线路。检查下是不是把电源查到485线上去了

网友A:
    是不是PCB短路了,或者信号线和电源线没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CB短路了,或者信号线和电源线没接对。

    你还别说,真有可能。

网友:
    专业接PCB设计单2-8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