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寄存器的值出现unable to read怎么办?

楼主(2021-05-13):
问一下这里全都是unable to read 怎么办啊?我想看寄存器的值。

网友A:
    以中断的发送  应该可以刷新显示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停

我试了,搞定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中断的发送  应该可以刷新显示

已经搞定了,谢谢你的回复